电工电气
请教:变频器的转差补偿

楼主(2006-05-26):
变频器内部的转差补偿功能有何作用?

网友A:
就是提高频率,来补偿转差.

网友B:
如设定50Hz,6极电机空载转速大约是990转,当负载加大时,转速会逐渐下降.为了补充负载变化引起的转速降,可以启用变频器的转差补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