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加温到800度程序控制表

楼主(2006-05-26):
我公司有一台电炉是用来控制物料反应的,初始加温到800度,再恒温及后面的温度控制程序.由于有时添加的物料不一样,设定1小时,实际只用45分钟就达到800度.现在要求是加温到800度时程序不计时,即一到800就进入恒温段开始运行温控程序.请帮忙选型,谢谢!

网友A:
说明不祥尽,没搞明白你的工艺。QQ:329360862
hihonglai@hotmail.com skype: letsgo1234 在线探讨

楼主:
就是以最快速度升温到800度,一到800度就开始25分钟恒温,后面还有几段升温和恒温程序.升温到800度是全功率加热,不限时间,越快越好

网友B:
我公司用的是YAMATAKE(山武)牌DCP-35型温控器、可以完成你說的功能.

网友C:
您要求的功能应该是:测量值准备功能,在宇电AI-808P程序仪表运行状态run参数设置=24就可以了。 就是以最快速度升温到800度,全功率加热。一到800度就开始25分钟恒温,后面按设定的程序运行,升温和恒温程序。 如不明白请来电技术部专用免费电话800 858 0995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在工业炉的应用中,欧陆的控制仪表可以实现

网友A:
此类仪表很多,比如我代理的:美国红狮tsc系列,以及west的N6400,N4440,N4400,都是可编程的多段曲线控制器。
模块化的控制器d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