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一次侧需要加电抗器吗

楼主(2006-05-26):
选型手册没有提到电抗器,是不是已经内置了

网友A:
一般不用,除非线路很长.我这里二十多台都没用.

网友B:
在一次侧,是否用电抗器应该和长度无关。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13325215833

网友D:
ABB的变频器,所有系列的所有产品,全部标准内置了输入电抗器了。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吴仙在 2006-5-27 18:02:00 发表的内容:
  ABB的变频器,所有系列的所有产品,全部标准内置了输入电抗器了。
--------------------------------------------------------------------------------------------
大功率内置交流电抗小电流内置直流电抗,以550为例以r4,r5作为分界线!

网友F:
我认为输入电抗器是指交流输入电抗器,目前还没有变频器内置,直流电抗器欧美品牌变频器分内置、外置两种,需要用户订货时选择的

网友G:
874说得对,支持

网友H:
楼上瞎说

网友I:
小功率系列比如ACS143/ACS150/ACS350没有输入电抗。

网友J(2006-06-28):
哪位能为小弟解释一下输入电抗器都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K:
防止电网浪涌损伤变频器

网友L:
有些人不知道就不要吓说,好吗?别在这里丢人!

网友M:
大家在一起讨论,说错了也没关系。重在参与!

网友N:
就是,重在参与!否则的话没说一句话都要抱出牛津大字典来查,有意思吗?建议那些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收敛一下,做人要低调

网友:
那到底加不加电抗器

网友O:
ACS550
0.75kw-37kw 标准配置直流电抗器
45kw-110kw标准配置进线交流电抗器

ACS150/350 交流进线电抗器为可选件。

但是ABB变频器都符合CE标准和UL标准。

网友P:
我记得以前我公司是这样的啊
110k以上的都加了外部电抗器,不管你内部有没有的,

网友Q(2006-07-28):
已内置了,一般情况下够用了,特殊环境下还得另行考虑。

网友R:
输入电抗器作用:
1,提高功率因素,加输入交流电抗器后,可以把功率因素提到0.85.如果加直流电抗器可以到0.90
2,平衡三相输入电压.
3,减少电网浪涌电流对变频器以及减少变频器谐波对电网其他设备的干扰.

网友:
国产的加电抗器的很少

网友S:
直流电抗器和交流电抗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O:
1,功能一样,减小EMC干扰
2,交流电抗器用在进线侧,直流电抗器用在中间直流母线上
3,同电流的电抗器,通常交流的小,因为交流不宜饱和
4,此外,如果整流桥是晶闸管,通常采用交流电抗器

网友T:
一定要用输入 电抗器,不然损坏太厉害了。内置的交流电抗器其实有点骗人,它的阻抗感抗跟外置的作用不能比,是为了适应内置的要求削足就履的,不要信。真正有大电流尖峰经过根本不灵。我吃过内置 的亏。

网友U:
我们公司用的ACS400/510的都没加
是跟用途有关吗?
我们用在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