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使用变频器的难题

楼主(2006-05-26):
各位,在使用变频器调速时,变频器一启动,前端的漏电开关就跳掉!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急!!!!!

网友A:
漏电开关不装不行吗?

网友B:
好好检查线路,主要查接地是何种方式?

楼主:
由于是安全必须要求,所以必须要装漏电开关!接地方式为接大地!

网友C:
先检查一下变频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把载波频率降低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变频器没有问题,调整载波频率也没有用!

网友E:
个人感觉INV前端不用装漏电保护,就装一空开和保险丝就可以了。进线侧布线完成后就基本不会有问题了。再说INV出现如果出现对地短路漏电的话,变频器本身就有保护了。

网友F:
如果真的要装漏电保护,你可以先装一个空开,试好以后在进行漏电开关的配置,这样你不就可以更好的鉴定是漏电开关还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吗?如果装了空气开关还调范围就缩减到变频器和电机了,那就把电机脱开,然后在上电,照此方法你总会找出原因的.如果还不行你可以从电源线脱开,到电机脱开,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原因

网友G:
我遇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包括DANFOSS和ABB大品牌都这样。变频器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对地漏电流很大。所以不要像对待一搬设备一样加装漏电保护开关,这不是故障,拆掉得了~~~~

网友H:
变频器前端还是不装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I:
各位老师,大家好
请教一下:步进电机上电过一两分钟发热(还没驱动)
这跟驱动板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驱动板哪有问题.

网友J:
步进电机上电后有点发热这是正常现象,当然不是太热的.因为上电后,电机就有转矩,它是为了保持负载的位置不变动而需要的力矩,所以这时电机已经有功率输出了

网友K:
同意 小生有理 说的,确实ABB变频器前端加漏电总跳,我也使了十几台了,只要前面有漏电,那是一定跳的

网友L:
最好不要用漏电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将漏电的电流放大.

网友M:
漏电开关选型对??
还是线路上的漏电流过大,检查一下控制线路

网友N:
这是因为变频器内部有相当多的安规电容,在上电一瞬间,会有比较大的电流流向大地,会引起漏电保护器的动作.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在变频器上电时不要经漏电供电,启动后再切换回来.否则无法解决.这是原理决定的,相当多的测试仪表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O:
变频器前不要安装漏电开关,因为变频器要接地的。

楼主:
谢谢各位!正如小生说的基本上所有的变频器接漏电开关都会跳,看来这个问题有点难解决啦!装空开当然没问题啦,只是有的客户他必须要求装漏电开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P:
选用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或选用动作电流为300mA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Q:
剪了脱扣线圈连线。

楼主:
吉文功:你好!请问有专门的变频器用漏点开关 吗?哪里有?

网友R:
这个问题是经常遇到的,脉冲型漏保由于设计缺陷,跟变频器的载波矛盾,会引起误动作。我们与漏保厂共同研究过,现在有的厂家的产品已改进了。遇到这种问题,有两个办法处理:换漏保厂的最近生产的产品,换电流型的或延时0.4S的。

网友S:
应选用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T:
还是不安装漏电开关好!试过多次跳闸,都是跳过漏电开关,随后用了多年也无问题.

楼主:
张京华兄:好久没看到你,可好!现在哪家厂有这种专用的漏电开关??介绍介绍!!!另外,上次你说空压机改造的问题能够解决,能否把方案发到我邮箱:feichuan433@163.com
谢谢!

网友U: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DANFOSS的,变频器的特性(载波)决定了它的对地漏电流很大。所以不要加装漏电保护开关,这不是故障。

网友V(2008-08-13):
应选用变频器专用的漏电开关,或者放大动作电流和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