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配电的请指导

楼主(2006-05-26):
XGN05-12D环网柜选用SF6开关,请问如何对SF6内部压力进行监视。有没有必要进行监视。

网友A:
内部压力进行监视?没有看明白,请说仔细

网友B:
好像不用监视吧。
用了就换。

网友C:
本人操作过户外的,600A,有压力表。应该也会有吧。

网友D:
监视???不需要!!!

网友E:
SF6开关一般都装有密度继电器的,还有带接点的压力表,运行中一定要进行监视,因为开关主要是靠SF6气体绝缘和灭弧的。

网友F:
难道你们电工不要巡检吗
巡检看看就行了

楼主:
愚人所指的监视是指内部监视,既用不用加SF6压力表。有于本人不慎让大家误解,有心请求原谅。这与巡检是两码事!!!!!

网友G:
以前听说过FS6可以选装监视系统的,可以输出4-20mA。。

网友G:
其实SF6配套可以加装低压声光报警的,由真空压力表、中间继电器、警报器和信号灯组成,当断路器因漏气引起压力降低到设定数值时,触发声光报警,当瞬时出现严重漏气时,气压猛然下降到下限值时,自动切断分合闸回路,使之不能进行分合闸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