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聊聊平板电机

楼主(2006-05-26):
我听说过,没见过,知道的朋友来聊聊。
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我也没见过.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好像已经有了,只是还没推广。

网友B:
在 http://www.baidu.com/ http://www.google.com/ 搜了一下“平板电机” 一种是样子扁平的电机,这类电机又叫盘状电机,或盘状绕组电机。 参考: http://www.pml.com.cn/ver2/motors/GP.php 计算机软盘驱动器的主轴电机,常用这种盘状电机,正好我这里有两个拆机样品。
一种是装在建筑施工用的平板振动器上的振动电机,简称“平板电机”。 参考: http://jimf.cn.alibaba.com/athena/offerdetail/sale/jimf-1035581-23615438.html
不知还有否其他说法?

楼主:
你们好,我是一个菜鸟。
不是这种的,顾名思义,它是平板样,有点象磁悬浮列车那样的原理,但我每见过样子。

网友C:
不叫"平板电机",请用"平面电机"检索

网友D(2006-11-08):
应该是直线电机吧!

网友E:
是这样吗,我觉得是不是列车上使用的,用铁轨当电机的转子,列车上装线圈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