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轴转台

楼主(2006-05-26):
我们想做一个三轴转台,内框500mm-300mm,最大转速60转/分,负载20kg.
大约资金20万,如果初步选用交流伺服电机,请高人指点方案。
如电机功率,电机品牌,控制器型号等。
本人初次接触,请详细指教

网友A:
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要求多少?机械结构有什么为要求?如果方便发email给我proposition@263.net

楼主:
不管怎样总算有人回帖,先谢了!

网友B:
最好是把要求说清楚一些!

楼主:
怎么都不愿回帖?新手上路需要各位老师的意见啊

楼主:
定位精度达到10角秒就行,机械初步定U-O-O型,尺寸大约960-700-500
其实我们就是想做一个转台,让它动起来。没提太多要求。就给20万,自己照钱做就行了。

网友C:
U-O-O是不是一个U型支架+两个方框?
看你的要求和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的某个机器挺接近的。

二十万呀……二十万。

楼主:
可能我初次接触转台表述不清,发张图给大家看吧。
我们做的转台和ET303C成像制导三轴转台差不多。
不要求他的精度。
to 胆剑琴心
我们要求写上了,有什么好建议吗?
to 老柴夫
你说的对,你觉得20万少呀!没办法呀
http://csc.hit.edu.cn/chanpinjieshao2.asp

网友D:
TO:大海
你可以自己购买国产力矩电机(进口的你的钱不够)。其他的东西我给你提供,系统用美国PMAC4轴运动控制卡+美国COPLEY直流电机驱动器+英国Renishaw园光栅(做反馈用)20万应该够用。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shenyang@bjservo.com
我公司具体情况可以登陆www.bjservo.com网站

网友E:
据我知道哈工大和303所应用的这种电机是自己订制的电机,不是通用产品。
为了节省成本建议你去联系他们的电机供应商。
另外,普通的多轴控制卡/器不知道能否达到这种精度。需要慎重选用。
20W非常少啊!困难啊!

楼主:
to 老宋
我给你发email了。
报一下价钱吧。
另光电码盘和圆光栅区别何在?

楼主:
to eagle_lin
多谢指点,有转台用PMAC 或三菱MR-J2S交流伺服系统控制的。
就是不知他俩比性能如何?

网友E:
没有用过,不敢乱说。

请教专家啊!

网友F:
我们专门给303和哈工大提供力矩电机哈!

网友D:
PMAC是运动控制卡,三菱MR-J2S是交流伺服电机,2者不是同一个东西,不存在性能比较,基本可以理解为前者控制后者运动。
TO:自由人生:
您是成都的还是哪里的,能否联系一下,哈工大与303与我们公司都是朋友,很想认识您。因力矩电机我代理的是安川的,是天价,我很少给客户推荐。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F:
我成都的,可qq联系:15104456。email:sccdls@163.com

楼主:
to 老宋
“MR-J2S系列交流伺服系统是三菱公司最新一代的交流伺服系统,下位机控制器主要由三菱MR-J2S伺服系统的伺服放大器构成,它直接驱动和控制伺服电机转动。”
我从论文里看到这句话,以为“三菱MR-J2S交流伺服系统”也是类似于控制卡的东西呢。

楼主:
to 自由人生
 你不会就是成都电机厂的吧!哈哈
我们有可能买他的电机。

网友F:
在下正是!

网友G:
TO  大海

10个角秒定位精度来说挺高的,从结构与伺服控制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去年我在上海调过一个转台和你提的要求基本差不多,用的是直流力矩电机直轴联接,位置控制是用的D/A卡加自编控制算法。在小功率上交流力矩电机做较高的定位精度现在的做的不好,建议用直流伺服配套系统。如有兴趣可发Email zktsky@163.com与我联系。

网友H:
如果转台不做圆弧插补功能用,可选用永宏PLC(一台主机可控制四轴正反转)来控制进口品牌的伺服电机+相关机构传动,20W已经足够啦,估计还能剩5W呢!!QQ:450617666

网友I(2011-10-15):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品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刘翠玲,我们公司是专门做导电滑环的,一个360°旋转来传递电流及信号而不绕线的连接件。可应用于一些仿真转台上,不知道各位所讨论的转台是否有用到导电滑环呢?如有导电滑环的需求,欢迎您的来电!0755-29006910

网友J:
如果只算伺服部分的话,20W差不多够了。

电机应该选直流力矩电机,直接驱动,不要减速机构。交流的达到这样的精度有困难。

电机可以买成都电机厂,西安微电机所,包头电机所,或者上海21所的。要分装式的,也就是说买来的定子转子是分开的,要自己设计轴系将二者固定并保证精度。

如果外框要360度连续转,那么还要导电滑环。驱动器买现成的直流,控制电路自己做,程序自己写。

机械部分的精度和刚度至关重要。U型架要整体铸造,不可分成多个零件再装配,这是保证刚度和精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