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横河DCS的请进

楼主(2006-05-26):
小弟我因工作的需要接触横河的DCS,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教各位高手指点指点,QQ:115050115

楼主:
下个月有一个项目就要用横河的DCS进行组态了,我原来见过,但没有实际应用过,呵呵!

网友A:
进CS300的群 我在里面是大刀 里面的人不多 但是有高手在

石化系统和横河公司的人都在

楼主:
TO: 张天军

CS3000的群号是多少啊?终于找到组织了,呵呵!

网友B:
大家好!
    我公司专业维修 HONEYWELL YOKOFAWA ABB Foxboro等厂家DCS操作站显示器,系统卡件,分析仪器,电源打印机等.我公司还开发了进口厂家DCS操作站显示器(安装尺寸和进口显示器完全一样,在众多厂使用效果很好),键盘 打印机.
    我有HONEYWELL  YOKOGAWA DCS的资料,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发邮件给我.发邮件最好留个人联系方式及公司资料.

         沈永生   13851490338   025-84046249(FAX)    njsys002@sina.com

网友C:
CS3000的群号是多少啊?我也想学学

网友:
to:tmys
贵公司能否提供下列YOKOGAWA CENTUM-V系统的解决方案?
1.双色(红/黑)打印机(打印头是英文字母和符号印字轮)的替换
2.8吋软驱改为3吋软驱或其它储存媒体如U盘等
3.硬盘改为现在市售的硬盘.关于硬盘目前也可以购买YOKOGAYWA
  的固态盘MDK2,但较贵.
4.20吋显示器的显像管.

网友A:
19358902 CS3000的群

网友B:
to:翁
   你好!
   1.我这边的打印机能替换HONEYWELL DCS操作站的打印机,是串口针点打印机.还没有在YOKOGAWA CENTUM-V系统中试用过.
   2.20吋显示器我们有,是进口显示器进行二次开发的,三线BNC插头,支持绿同步 .(替代YOKOGAWA显示器Centum XL HM-3119-Y-O)
    我有YOKOGAWA  CS1000/3000的资料,你需要就联系我.

           沈永生  13851490338     njsys002@sina.com

楼主(2006-06-27):
TO:张天军

 谢谢你了,好久没有进来了,今天有空,才看到群好!

TO:tmys

  你手上的CS3000资料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啊?

网友D(2009-12-10):
YOKOGAWA DCS 显示器:Hitachi HM-3119-Y-KT-O (HM3119YKTO) 显示器替代方案,

GBS8218RGB转换器+19(20)液晶,成本约2500左右,需要的请联系我或参考下面参数资料.

http://www.hdmi-converter.com/352 Hitachi HM-3119-Y-KT-O 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