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D,D/A模块是否隔离

楼主(2006-05-26):
我想问一个松下FP1的问提,就是FP1的A/D和 D/A模块是否有隔离。我只知道模块通道与PLC
内部电路是隔离的,不知道通道之间是否隔离。西门子的模块好象没有隔离。那位老兄知道。请告诉我,我急知道。资料在那有可以下载的。谢谢了。模块之间不隔离,输入输出影响很大吗?

网友A:
FP1的模拟量模块各通道之间是不绝缘的,FP2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各个通道之间是绝缘的。

不绝缘一般影响不大,如果对精度要求很高,检测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下,最好使用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