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100 NIM EPNI卡自检错误

楼主(2006-05-26):
NIM因电源损坏停了几个月,今天去恢复时无法启动了。
EPNI的SELF TEST ERROR红灯亮,SYSTEM STATUS显示是POWER ON。

网友A:
建议你先检查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分析电源坏的原因,也有可能你的EPNI卡件坏了,导致电源坏(如果电源是没有输出故障).

 如需要我帮忙请联系我  沈永生  13851490338

楼主:
我也弄不清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当天的情况是,给NIM供电的空开跳了,检查时发现电源部件有故障,但是电源坏的原因没查明。
后来买了个新电源,郁闷的是这个电源是好是坏没法确定!硬着头皮上电,才发现EPNI自检错误。
我现在没法确定,到底是电源故障导致EPNI损坏,还是EPNI的损坏致使电源损坏!

网友A:
我可以帮你检查故障电源和新电源,分析原因:检查新电源好坏,也可以把你的故障电源修好.如果你靠南京我可以现场检查.

沈永生  13851490338  025-84046249(FAX)
           njsys002@sina.com

网友B:
我觉得以前电源故障有可能是电源本身故障造成,而更换后EPNI出故障,这既有可能是原来电源造成的,也有可能是EPNI自身问题,
但更换电源后EPNI故障,我觉得和新电源没有关系的了,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C(2006-07-08):
检查一下NIM上的其他卡件.

网友D(2006-10-26):
NIM 的异常停电很容易造成EPNI故障,我碰到过SELF黄色。最后10多次重新启动,最后一次SELF正常但是LOAD时绿色——黄色——绿色切换了两次后正常,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