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欧陆 2604控制仪 控制温度需调节什么参数?

楼主(2006-05-26):
各位工控朋友:
大家好!我初涉工控行业对仪表参数设计比较陌生,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用欧陆 2604过程控制仪来控制欧陆425晶闸管调整仪来调节发热体温度,反馈用S分度型热电偶。请问我需要对 欧陆 2604 控制仪那些参数进行设定,具体该如何设定!

网友A:
2604仪表,需要组态才可以正常使用,一般是组态IO接口,然后组态PV,SP,OP,PID,COM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