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matlab作过数据采集吗?请进

楼主(2006-05-26):
用matlab对采集卡作数据采集,采集卡不能直接被matlab识别,需要用matlab与vc++混合编程对采集卡进行数据采集。
但是 我们用c采集到了数据之后,经过dll编译后,用matlab调用mex文件,采集到的数据跟用c直接采到的数据差很多,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教有没有高手用过matlab与 vc++混编进行过数据采集?????

楼主:
自己的沙发自己坐了,期待有人来坐 阿

网友A:
现在在matlab下的硬件不多。

楼主:
matlab能直接识别的采集卡只有几种,我用的卡是老版的,所以必须得在c下采集,采集好了以后生成dll文件,然后在matlab中调用。
问题是用c可以采集,但是在matlab中调用dll文件时采集得数据不正确,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高手!!!!

网友B:
你可以到泓格的网站上看看I-8*38类的产品,可能对你有些帮助,有什么可以发mail:ben@exatech.com.cn

网友C(2006-12-12):
做过malab与opc的通讯吗?

网友D(2007-01-16):
研华的卡 一定每问题  我们这有客户作过

网友E:
求助李大斑竹啊~
在我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了正版的DAQBench2.31,开发了VB程序后运行无误。在客户电脑安装运行后有4小时限制框弹出。是否要在对方电脑上也装一套DAQbench? 我只使用了UI的控件,其他没用到。急啊,请知道解决办法的话尽量给个详细的答复,谢谢了!
发新文章找不到《数据采集与分析论坛》的选项,只好这里借光了,谢谢!

网友F(2007-05-01):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做啊?我的毕业设计是这个.
我的邮箱sunyanyan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