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的问题

楼主(2006-05-26):
     最近我想改造一设备,上面有12个15KW的电机,用各自的启动/停止按钮人工操作,设备工作时12个电机都要运转,因此工人的操作量很大,现在想改为自动启动,但考虑全部同时启动冲击电流太大,采用依次延时启动,启动间隔在2S左右,若用传统的电路,则要12个时间继电器,成本太高.各位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法,如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加若干继电器的方法

网友A:
我觉得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加若干继电器也可能实现的,但是用到的继电器会是很多个,最后成本也不轻,而且线路应该会很复杂。
刚刚想了一下如果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加一两个继电器也是可以实现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画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B:
我想知道一下用两个时间继电器的设计方法.请画,谢谢.我刚毕业,想多学点.

网友A:
宁波 :还有电机要怎么停止的?按一个按钮一下子全部停止还是想12个按钮一个一个可以分别停止的?

网友B:
12个15KW.负载够大.一下子全部停止有点行不通哦

网友B:
照楼主意思应该是逐个停止

网友A:
12个15KW.负载也不是太大啊.一下子全部停止应该可以的吧。
如果想逐个停止那可能会比较麻烦的,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怎么样的?

网友C:
你不可以用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电路来实现吗?这样避免了同时启动、同时停止。15KW是降压启动吗?如果是,你完全可以借助三角形接触器的辅助点来实现顺序启动,个人意见,请指教。

楼主:
直接起动.
按一次启动按钮,依此起动,按一次停止按钮,全部停止,

网友D:
用继电器设计成本也不低,用一个小型继电器很轻松就搞定了

网友A:
用一个小型继电器很轻松就搞定12个电机间隔2秒依此起动???
能不能说说具体怎么搞的?

网友E:
这虽小用硬件很多
用PLC也很便宜
还简单

网友A:
我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加一个继电器(触点不够时可以用两个),画了一个图,按起动按钮SA2后,水泵1到12每间隔两秒自动起动一台,按停止按钮SA1后,水泵全部停止. KM1--KM12为原来控制水泵用的接触器.

网友F:
这样岂不是要用J1很多点?还是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
J1触点用得也不是太多的,才用了六组。
一个常开和一个常闭的触点可以合用一组的。

楼主:
 谢谢蒙毅老师,不过每个接触器的自锁触点不要经过上一级的接触器,比如当KM1跳闸时后面的全要跟着断开

网友G:
我大概看了一下,不是很好,但我还没想出来。

网友H:
 宁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30 19:41:00
     谢谢蒙毅老师,不过每个接触器的自锁触点不要经过上一级的接触器,比如当KM1跳闸时后面的全要跟着断开

~~~~~~~~~~~~~~~~~~~~~~~~~~

这不是容易吗?比如KM2那一路,J1触点先和KM1的触点串联,然后再和KM2的触点并联,这样KM2自锁后就不受KM1影响了,KM1跳闸时后面的就不跟着断开了,其他各路类推。

网友I:
你这样也不行,总的自锁点不还是KM1吗?

网友H:
哦,还真是,左边公共连接线,应该接在SA1和SA2之间,即接在总的自锁点前面,这样就行了。
我不能贴图,说不明白。

网友A:
各位说得都有道理,象 春凤 那样做虽然某一个跳了的时候,别的可以不跳掉,但是当这个跳了的修好后就无法开起来了,不过只做平时正确使用,是很少会出故障的.

网友H:
楼上的,天无绝人之路,要这个跳了的修好后开起来,就使出最后一招,请SJ1和SJ2重新得电工作,在KM12的常闭点上并一个起动按钮SA3!!!按下这个按钮,修好的又可以开起来了。
这样够变态了吧!

网友J:
你的电路我没详细看。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在老棉纺厂工作过的电工应该都知道怎样处理。

网友K:
也可以考虑用SPLC,每只8输出用两只,两百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