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与安川伺服器,人机界面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6-05-26):
    小弟又要麻烦各位高手的,想请教几个问题的.
  第一,有两个编码器,一个主动,一个从动的.主动编码器发脉冲到PLC内经运算后,在发到伺服器内,在驱动伺服电机,而伺服电机内有个编码器,我把他看做是从动的也有脉冲给伺服器内的.现在一般就在人机界面里改长度,主动编码器转到设定的长度脉冲后,伺服电机就是刚好转一圈子的.加速现在就只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来带动主编码器的快慢的.
    这控制,PLC与伺服器,编码器,人机界面四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是怎么样来控制从而达到速度,长度,与位置的呢?现在我只知道,主编码器有一脉冲给PLC的,还有一给伺服器的,而伺服电机上有从编码器就给回伺服器了,在伺服器内通过一个电子齿轮比来控制脉冲输出给伺服电机的,是不是改长度时,就是改变电子齿轮的分母,还是分子呢?长度现在是通过人机界面直接给伺服器了,人机界面只是接PLC内的主脉冲运算后记米数的.
   还有就是PLC接收主脉冲后,是通过那个指令来运算呢?因为是这样的,主脉冲是不停的给PLC脉冲的,PLC运算后显示米数就不停给人机界面显示当前生产的料数.
   这动作要达到的精度为正负0.5MM,最高速度为300m/min的,最短为4500MM,最长为1450MM的。

网友A(2009-02-13):
我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