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6-05-26):
请教各位:三菱编程软件里的强制on/off输出、强制y输出要怎么样弄啊,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如是GX DEVELOPER,在编程界面下,点鼠标右键,选择“软元件测试”,在新弹出的窗口里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to:shijian
      你好

  FXGP-WIN-C可以吗.我去下载一个gx developer来看看。

网友A:
GX DEVELOPER基本可以对所有的三菱各系列PLC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