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模拟量输出为何时好时坏?

楼主(2006-05-26):
我是第一次使用LG PLC 。用该机改造液压机控制系统。PLC 型号为K200S
CPU型号K3P-07CS 模拟量输入模块为G6F-AD2A ,模拟量输出模块为G6F-DA2V .模拟输出使用两个通道,一路控制比例伺服阀(力士乐Rexroth 4WRTE16),输出+/-10V,一路控制比例电磁阀, 输出0-10V。机器投入运行后头两个月运转正常,从第三个月开始,机器出现异常:比例伺服阀控制的油缸动作时而失去控制,速度很快,经检查输出模块电压,在油缸失去控制时,其输出电压超出正常输出电压的20%--45%,当初怀疑通道出了问题,更换一个通道后,现象一样,程序没有变,外部条件没变,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怀疑是电磁阀的阻抗出了问题,检查一下电磁阀的线圈部分。另外,不能排除干扰的影响。

网友B:
可能你只是做了普通的线性放大,请问你加了颤振信号叠加吗??这一块我也研究过,我的颤振信号是外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