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软件与Cimplicity HMI通信 ?

楼主(2006-05-26):
自己编写一个小软件,cimplicity可以从这个软件中获得数据并显示出来。
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或者我应该看哪个资料,各位帮帮回帖一下啊

网友A:
需要连接PLC

网友B(2010-12-10):
方法一、自己写个OPC Server ,里面自己写一些点,然后CIM做为Client,读取OK

方法二、自己写cimplicity底层软件驱动(这和系统的驱动不一样),什么东西都能读取,和其他软件通讯可以使用共享内存、通道、DDE等等 ,什么都行

2490218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