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出错的问题

楼主(2006-05-26):
请问各位大师:三凌PLC的ERR指示灯亮的原因除了软件丢失及硬件损坏外,其它外部因素如
传感器等损坏会使ERR指示灯亮吗?

网友A:
还有就是程序有错误它也会亮。
传感器不会导致ERR灯亮。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可能程序问题,也可能PLC坏掉,
TEL:13532995757

楼主:
请问:有触摸屏的损坏(就是不能用)会影响ERR指示灯亮吗?

网友C(2006-08-18):
会导致PLC出错的.

网友D:
用编程器读出《出错代码》,就知道那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