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节电器.

楼主(2006-05-26):
那位同行用过珠海亚太电效有限公司的节电器,是否节电,请回复,谢谢!

网友A:
是什么上用的啊?缝纫机吗?

楼主:
我们属于化工企业.

网友B:
理论上节电器都是骗人的。小心了。

网友C:
   质疑节电器!能拿出使用报告吗?

网友D:
理论上节电器都是骗人的。小心了。
说得好,顶一下~~~~!

网友E(2008-08-02):
要看你们单位的负荷情况,经常轻载的话,节电效果应该不错,否则就一般般了。

网友F(2009-02-02):
我有新疆正元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节电器资料,可以根据变压器制定节电报告,联系方式:QQ545143931

网友G:
所谓节电器多数是骗人的,或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H:
你什么地方要节能,有什么用电设备,有的地方可以使用节能设施提高他的工作效益,但成本较大点,如果家用,就没有必要拉

我QQ113038586

网友I(2010-09-07):
节电先看是否有浪费,没有浪费就是骗人啊!希望我能帮你!

网友J:
我也是做节电行业的..做了七年了...珠海亚太很早就听说过..是同行...不过对亚太最深刻的了解是去年去湛江一个生产光碟的厂去看设备能否节能...结果看到两台亚太的做的空压机变频改造(节电行业习惯称空压机节电器)..结果从安装到一年后都一直没有使用..原因是安装人员试机时没有注意电机转向把螺杆压缩机机头反转卡死报废了...之后技术员不敢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