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5-26):
我以前在一个酒店当电工,我们酒店在试营业的时候房间经常跳闸,但没客人住的时候就不跳,我们最后查到是工人在安线的时候把零线和地线是乱安的,查出来换过来就好了。
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又是怎么解决的。大家畅所欲言,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不可能会把零线我地线接错

网友B:
零地之分是有考究的,比如生活用电,必须零线是零线,而工厂供电就难说了,可以零地线的公共端都接地。所以三相四线制必须搞清楚。

网友C:
漏电保护器底下的零线和地线是不能混用的,也不能短接,要不会跳闸的。

楼主:
我们的那个酒店是包给一个小包工队,他们的素质不高,所以没办法,最后只有我们电工自己辛苦查出来,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