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大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6-05-27):
低压600A接触器,运行时的铁芯振动发出的噪音很大,有时振动造成螺丝松动,固件脱落,可能导致事故发生,请问哪位用过接触器消声节能线圈?是何原理?有无产器型号?如果自制可有线圈数据?

楼主:
哎!偌大的一个论坛,竟然没人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想办法维修铁心振动的问题.
(看看铁心短路环是否断裂,铁心接触面是否有油污.运动部分是否有卡滞现象.)
接触器是CJ12系列的吗?

楼主:
是CJ12系列的,用了好多年了,现在噪音特别大,短路环绝对没断,铁心接触面已经擦光亮得可以照出人影了,但是噪音还是大,理论上说得清的东西,可是在实际中却不起作用,要不就不会有什么厂家会生产这种消声节能线圈了。

网友B:
用了好多年了,也该退休了,换个进口的吧。

楼主:
这个也不算便宜的东西了,进口的更贵,如果换个消声节能线圈就解决问题,那岂不更好。
进口货也不一定就好用,我公司的ABB的变频器就烧坏了好几台。

网友C:
用节电消声器,好象就是半波整流.

楼主:
半波整流的响得更厉害。

网友D:
我们曾经使用过叫做无声节电器的产品,也是用在cj12的接触器上面,也是600A的,他的原理好像就是交流起动-直流保持,不过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报废了,故障太高,改为B系列的交流接触器后就再没有噪音了

网友E:
告诉一个办法,这种接触器是下开式,你可以在铁心表面加一点机油.保你管用,我这样处理过无数个.

楼主:
楼上的加机油的这种方法我也用过,一般人说铁心表面不能有油污,但铁心表面加机油是可以降低噪音的,问题是灰尘大的环境怎么办?特别是水泥厂等,有机油更容易积灰尘,几天后铁心响声更大,更容易造成接触不良事故。

网友E:
水厂还可以,此方法用在潮湿的环境中,大的下开式接触器效果很好,还有防锈效果,水泥厂等积灰尘多的场所肯定不行,这种环境只能改善环境或选用合适的接触器,(如固态的)好象没有好办法

网友F:
交流起动-直流保持,应该好用.

网友G:
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A:
如果铁心本身有问题,用消声节能线圈也不行.

网友H:
 交流起动-直流保持,直流保持电压12V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们这也有啊.可以检查一下动铁芯中的塑料管.是否已振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