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厂电器设备如何安全运行

楼主(2006-05-27):
我们公司电气检修要开(发电厂电器设备如何安全运行)会议
要员工发言写文章
我不知该怎么写
请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1、定期对所有的电气设备进行检修,不能等到设备出现故障才进行更换,因为保证生产稳定的运行,首先是设备的安全运行,不要考虑设备没有损坏,就不进行检修,树立设备第一的思想。
2、加强对设备的每天定期点检,必要时可用精密仪器对设备的各项指标进行监测,及时发现设备的隐患。
3、在检修设备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检修规程去做,不要偷工减料,复杂或者最简单的检修工序就不做,有时隐患就在你的疏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