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海泰1克PWS1711如何插入位图

楼主(2006-05-27):
各位朋友,我现在有使用一台海泰克PWS1711的屏幕,请问怎样才能将自己作的位图插入到画面中去,特急。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在软件中可以导入,不过格式要转成BMP的。

网友B:
进入工具栏"资源库"中的"点阵图库",然后点击"输入",即可在图库中导入你的图片(.BMP),然后在"状态图"\"点阵图"中可以使用你所导入的图片.

网友C:
将你的图片用ACDSEE打开,然后另存为,注意选择的格式为BMF格式,然后按楼上的步骤进行,选择你刚才另存为的图片就可以。
我用1711的试过,不过屏幕上的图片不是很清晰

网友D(2007-02-07):
这个简单啊,不过你得要把你做的图导入点阵库里才能使用叻

楼主(2007-04-09):
是这样子,我用过1711的 图象不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