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5000G9S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6-05-27):
30KW变频器带15KW电机(空载)电流显示四十几安培,已确定是主板问题.请问是哪部分检测出问题.

网友A:
很可能是功率设置不对,板虽通用,但要设置

网友B:
主板是不是原机的?主板上电流运算的那块

网友C(2006-07-05):
请教一下5000g9s报er1,memory error怎麽办?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D:
功能码77=1

网友E(2008-11-23):
5000g9s变频器的两个电容是多大的,有谁知道请告诉我 ,小弟在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