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轻重载什么意思?

楼主(2006-05-27):
我公司现在进了10几台ABB变频器,轻负载重负载什么区别啊?
我是刚进公司的,有点菜了,希望大家不要笑话我~~~~
谢谢各位大哥,主要是以后我可能会负载公司的变频器引进,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简单点说你如果用轻负载变频器带重的负载就有可能电动机不运行造成过流故障,反过来说就没什么了,就是浪费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
楼主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私聊QQ:376610506

网友C:
不明白就不要乱说吧,误人误己!
轻载重载是针对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而言的。轻载允许变频器每十分钟有一分钟的110%过载,而重载允许每十分钟有一分钟150%的过载,或有10秒的200%过载。
这些最终体现在变频器额定电流或最大电流上了。

(有图示的,我不知道怎么贴上来)
选型时先搞明白负载的特性,再按电流值及功率大小来确定。
有问题请继续联系QQ 317380825

网友D(2007-01-22):
谁说轻载重载是这样的啊??

洲:说的是对的吧

网友E:
不知道这个比喻恰当不?

网友E:
打个比方,变频器电容是个大水箱,整流桥是个进水的管子。igbt是水箱的出水阀门。重载就是阀门开大了,如果远大于进水量,一会水箱就空了。如果是轻载的话进水量和出水量是一定的,水箱容量也相对稳定一些。不同功率变频器的水箱的体积是不同的,你想最大的出水量保持时间长一些,就选大点的型号。另外如果你要求的出水量大于你阀门的最大出水量,就需要加压,这样阀门有可能承受不了坏掉。也就是说你的igbt烧掉了。

网友F:
轻载与重载主要指电机所带的负载而言,从电机运行的方面来看,当电机的运行电流低于电机铭牌标称的额定电流时,可认为电机处于轻载运行状态;
                             当电机的运行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以上时,处于重载运行。
因此,对于变频器的选型不能仅仅参考电机的额定功率和电流、电压,还需考虑电机实际的运行工况,即重载还是轻载。不论轻载或重载,都应根据实际的运行电流选择变频器,保证变频器的电流要大于电机的运行电流。

网友G:
专业一点:电机运行有一个暂载率,变频器也一样,包括启动,
风机类负载一般为轻载,恒转矩、有时启动转矩静摩擦大于运行
转矩、频繁启动为重载。

网友G:
负载的超载率较大,若用轻负载型变频器,变频器经常保护停机,
等待冷却后才可再启动。

网友H:
轻载重载都是相对而言的,主要还的看负载特性及正常运行和可能发生的过载幅度和持续时间.......

网友I:
就是所谓的是否会过载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