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会爆炸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6-05-27):
前几天的时候我用的变频器炸了,都有什么原因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原因多了,电容会爆,模块会爆还有好多,你先拆开看看啊,是什么爆了再问原因啊

网友B:
第一变频器闲置太久电容漏电严重,第二没有温度保护或失灵造成功率模块温升过高所至。

网友C(2008-10-01):
电梯烧了会不会炸电容呢

网友C:
电机烧了会不会炸电解电容呢

网友D:
呵呵;电容只有在电压超高、或温度异常、使用年限过长等情况下会烧;

大多还是模块烧的多;

网友E:
电源电压不稳有时造成模块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因多了,电容会爆,模块会爆还有好多,你先拆开看看啊,是什么爆了再问原因啊

网友G:
据说里面有TNT

网友G:
据说变频里面含有TNT和C4

网友H:
电容会爆,模块会爆~~~~

网友I:
有人浇水也会爆炸。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据说变频里面含有TNT和C4

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据说变频里面含有TNT和C4

没想到

汗死~~~~~~

网友K(2009-01-05):
有这方面的专家的话给讲解一下吧,我们大家也学习点经验了。

网友L:
一般都是模块爆炸的多!

网友M:
楼上的说的都不错。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