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楼主(2006-05-27):
查shiele的继电器,它的网页分类太乱了,头大。
请大家帮忙,这是什么继电器啊,我没有接触过,谢谢。
13 S13 S14 S15 S16
A1 -| |
[] /
A2 _| |
主要是其中s13,s14,s15,s16是做什么用的,我不知道。
谢谢!

网友A:
s13,s14,s15,s16不用

网友B:
应该是安全控制继电器吧.S13\S14为一组.S15\S16为一组.那是接开关用的.如安全门开关.

网友:
谢谢俩位!
用是肯定要用的,因为现在A1,A2端有电,13,14脚不闭合。 它的型号也查不到,shiele, res 1135.
gx333先生应该是对的,不过如果是安全开关,为什么它控制的是plc 的电源呢?13,14不闭合,plc的电源不得电。
谢谢!

网友C:
应该是保护继电器,s13,s14,s15,s16应该是串入自身保护控制回路,可以控制13,14的接点,继电器上是不是还有红色或蓝色的保护按钮啊。把它复归下下。

网友D:
不知道,不好瞎说,如果把S去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