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PROTOOL中口令列表如何组态

楼主(2006-05-27):
本人用输入域(用户名\口令)和有用户登陆功能的按钮做了个8级普通用户登陆界面,并用口令列表组态了一个8级的普通用户,但在登陆界面登陆时还是要输入管理员口令,那个登陆界面和8级口令都没用上!!不知道它们内部需要怎样的设置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打开PROTOOL,建立工程,设置画面,点击“插入”---点击“口令列表”---放置到合适位置---右键点击刚放置口令列表点“打开”即可编辑。我的EMAIL:zyj6333@hotmail.com

楼主:
在PRO/CS里--口令列表点“打开”编辑根本就编辑不了什么,也就变量,功能,不知道要不要用到写口令到变量这写功能??它具体和那个输入域(登陆界面中的)有怎样的联系呢?变量怎么设置???

楼主:
有高人知道吗??望指点一下啊!!!!!!急哦

网友B(2006-06-27):
我也正好用到了。
在开发的设置菜单里有个管理员密码。进入运行环境,用管理员密码登陆就可以编辑口令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