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有阻容吸收保护的计算资料

楼主(2006-05-27):
单位使用1400V真空接触器,回路电压在1100V,为防止开断高压击穿,延长使用寿命,要加装阻容吸收板,手头上缺少电阻电容的计算资料,请大家给个建议,现成计算公式或给个查找地址都行,先谢谢啦!

网友A:
我这边有个对比表你可参考一下:
电压  10 20   50  100  200-500  600-1000 1500-2000  2000以上
C/UF  0.1 0.15 0.2 0.25  0.47    0.68     0.82 1
R     100   80 40   20    10      5       5         5

网友A:
不用谢。举手之劳。

网友B:
如何使用,是不是串接后并在电源上嘛

网友A:
只要并在保护器件的两端即可.

楼主:
还要请教一下XXB1205网友,今天去买元件,发现电容电压差一个等级,外形有很大不同,考虑到安装空间,电容体积就要尽可能小,这样耐压值就不能无顾虑的放大,以三相电压1100V为例,一般选型耐压值放到多少够用呢?电阻功率要选多大呢?

网友C(2008-08-29):
引用 楼主:
关于还要请教一下XXB1205网友,今天去买元件,发现电容电压差一个等级,外形有很大不同,考虑到安装空间,电容体积就要尽可能小,这样耐压值就不能无顾虑的放大,以三相电压1100V为例,一般选型耐压值放到多少够用呢?电阻功率要选多大呢?
请教5楼,我欲给220V电磁阀线圈配阻容滤波器,依据你上面的对照表我应该配0.47UF的电容和10欧的电阻,是吗? 请帮忙确认,感谢!

网友C:
请教5楼,我欲给220V电磁阀线圈配阻容滤波器,依据你上面的对照表我应该配0.47UF的电容和10欧的电阻,是吗? 请帮忙确认,感谢!

网友D:
1100V电源选择电容的耐压应该是DC1600V或AC1200V,一定要注意电容所标的电压是AC还是DC。电阻功率的选择与开关频率有关,一般5-10W够了。

网友E(2010-03-20):
请问BTA20并联的阻容吸收回路334电容和330电阻,为什么非常容易烧坏

网友F:
请问用BTA20控制220V电磁阀线圈.并联的阻容吸收回路334电容和330电阻为什么非常容易烧坏
并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却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