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关于电缆线经的简单判断方法

楼主(2006-05-27):
工作中经常要碰到比如一根电线要判断多少粗细,小的细径当然能够区分,大的比如电缆,由于线径很多,请问有没有一种口诀之类的可供记忆判别。

网友A:
有啊,那就是要多看多做多比较啊,经验来自于实践嘛~~~

网友B:
这事我也遇到,我是找了一系列铜压线鼻子一个一个试哈哈

网友C:
可以,也是一个经验嘛。

网友D:
自带一个卡尺 哈

网友E:
用铜压线鼻子一个一个试放心点。

楼主:
有卡尺就不用说了,BVV线还用到千分尺呢!这里讲的是经验公式加判断方法。现场工作总没有怎么多的铜头拿来试吧!

网友F:
看到多了就可以了!习惯成自然!

网友G:
两个字,目测,呵

网友H:
我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只有经验来目测啊.我上班还不到一年真的还不能很准确的作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