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单片机的连接

楼主(2006-05-27):
我想了解人机与单片机是如何通讯的,
我想用人机直接控制单片机系统,只是对于如何通信不知该如何着手?
有没有人可以提供资料,谢谢! 人机使用PWS6600S-S

E_mail:qaz_490@163.com

楼主:
没有人做过这种设计吗?

网友A:
单片机方面可能需要写一个协议,就是人机所支持的协议都可以。
可以和我聊聊 MSN luren118@hotmail.com
或是邮件把要求说一下  linh8278@163.com

网友B:
由于现今一般人机都支持modbus协议,所以最好在单片机中加入modbus协议。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现在人机都支持MODBUS协议.不过HITECH还自带得有COMPUTER协议,很简单.也可以用这个COMPUTER与单片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