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变频器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2006-05-27):
新买一台变频器0.4K单相,驱动90W三相220V的电机,运行不到两分钟,电机发热严重,很烫,运行在40HZ,三相输出电流平衡为1.2A,不敢用,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请详细一点,如电机的负载及冷却方法,变频器的厂家等。只有详细的提问才能得到尽量准确的答案。

网友B:
强制风冷吧,或是提高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