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高手设计PLC电路

楼主(2006-05-27):
一料桶车可以在一轨道上来回运料工作。轨道安装两个限位开关,起点为X1、终点为X2。
起先:空车静止在起点位置上。
1、现有启动按钮X3。X3动作,装料电动机Y1运行,装料时间为5S。
2、装料完。Y1停止,待2S,前进电动机Y3运行,使车到达终点位置停止,且启动下料电动机Y2,下料时间为8S。
3、下料完。Y2停止,待2S,后退电动机Y4运行,使车到达起点位置停止,且循环以上动作。
4、整个循环过程只有X3点为手动。
请高手设计PLC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这个题目不用PLC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B:
现在是要用PLC来设计.因为还有故障保护.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的吧,请问工作一次完了后回到起点停止,是再按一下启动按钮X3进行启动下一次运行还是只按一次启动按钮后就自动反复地循环运行?

网友D:
你可以找一些相关的例子看一下 一般的plc教程上都有的

网友E:
用步进指令最简单

网友B:
就启动一次,可以实现循环.

网友F:
你的思路欠缺,要有小车停在中间和停电自救电路.和停止寻找位置电路,不过我按照你的思路写一个程序.

网友F:
LD X3
OR M0
OUT M0
LD M0
MPS
AND X1
OUT T1 K50
MRD
ANI T1
AND X1
OUT Y1
MRD
AND T1
OUT T2 K20
MRD
LD T2
OR Y3
ANB
ANI X2
OUT Y3
MRD
AND X2
OUT T3 K80
MRD
ANI T3
AND X2
OUT Y2
MRD
AND T3
OUT T4 K20
MPP
LD T4
OR Y4
ANB
ANI X1
OUT Y4
END

网友C:
这个编程可以有好多种方法,现我用早期的OMRON画了以下这个简单的梯形图,很容易看懂.

网友F:
试了一下,

网友G:
谁会用西门子的梯形图语言编程?大家经常使用的语言是哪种?也就是说最常用的编程语言是哪种plc的,西门子、三菱、欧姆龙还是其他品牌的?

网友H:
有继电器控制,成本要低很多。。

网友B:
毕庆民:你的程序和梯形图都编的很不错哦.
梯形图的T1、T3线圈好象可以分别与Y1、Y2直接并联。这样也许可以省点线路。

网友B:
蒙毅:你设计的图形我看不懂,好象比较复杂点,不过你的设计应该也是很好的,我会收藏慢慢研究的.谢谢你!!!

网友I:
毕工你的仿真软件可以给一份吗
spzhchh@163.com

网友F:
我没有用过仿真软件,这是实际的监控.
这种电路用继电器与时间继电器虽然不复杂,但给你思路到实验出结果,需要几小时的时间,用PLC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感慨科技发展.

网友J:
考虑小车停中间断电的情况了吗?

网友K:
不会又是搞设计的学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