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死机怎么办啊

楼主(2006-05-27):
  请问各位高人,我这边有一台德国海德堡的胶印机,用的是PC2000操作系统,触摸屏是17英寸的,现在出现死机现象,画面显示后按压没有反应,但预热一段时间后自己便恢复正常了,不关机没事,关机再启动就这样,关机时间越长越严重,请赐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硬件故障,有元件热稳定性差,拆开触摸屏后开机,用电烙铁分别给每个集成电路和晶体管加温,加温后正常的就是那个元件要更换了,

楼主:
谢了高人,我也是怀疑这样,那你说会不会是容性元件的可能性大啊,问题具体应该出在哪一部分可以指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