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干扰问题

楼主(2006-05-27):
以RS485方式走线, 遇到干扰问题,一般怎么判断?

485的干扰方式实在太多了,接线方面没有问题,也不在高压线附近,接地也正常~~~~~

请教?

下位机接的是HART9712表

网友A:
用屏蔽线,或五类线的两根

楼主:
传说用五类线不够安全!?

网友B:
加好终端电阻一般的干扰都问题不大.

网友C:
我用PLC与变频器通讯未见干扰。
可能是你的器件问题?

网友D:
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1.使用特性阻抗相匹配的RS485专用电缆(资料欢迎索取),避免回波反射。
      一般网线的特性阻抗在100欧姆左右,而RS485通信的输出阻抗一般都在120以上(高速的PROFIBUS则达到150欧姆)。
    2.采取避免回波反射的补救措施,如:加终端匹配电阻等。
    3.对电缆屏蔽层进行有效地、正确接地,防止产生电位差。
    4.某些干扰恶劣的布线环境最好采用铠装型的RS485专用电缆,对低频干扰的抑制有很好的效果。
    hdsr178@yahoo.com.cn

网友E:
1,采用代屏蔽的双绞线。
2,阻抗匹配;
3,有效接地。

芯舰数码工作室
QQ:    308955632
MSN:   sysdsn@hotmail.com
Email: sysdsn@yahoo.com
Web:   http://www.sysd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