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抖动请教

楼主(2006-05-27):
我厂使用的罗茨风机是80立方风量的22千瓦电机1450转/分,要将转速提高到2000转/分,并实现可调转速,应用变频器是否可行?应用什么类型,请推荐。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可以用的,不过要放大一档就是了

网友B:
电机能受的了吗??

网友C:
好像不行的吧。

网友D:
我觉得不行,对于流体性负载,若转速变化则功率成三次方,电机和变频都受不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E:
如电流不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