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行车电机转子为何串不对称电阻

楼主(2006-05-27):
我发现行车的副钩、大车、小车的转子串的电阻不对称,调速时,要分段不对称的切除电阻。这是为何?有什么道理?为何主钩的电机不这样?(主钩串三相对称电阻,切除时也是对称切除)

网友A:
行车上的小功率绕线式电动机,大多靠联动台上的凸轮控制器不对称的短接电阻,但有个前提,是电动机的功率一般都是小于10KW以下。如果采用对称短接的话,凸轮控制器的触头数量估计不够,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希望高人补充!

网友B:
行车的大车小车是通过凸轮控制器,主钩副钩是通过主令控制器来控制相应接触器的吸合或双向可控硅的通断,这与电机功率大小并没有太大关系,当然,如果是直接控制就另当别论了。至于电阻为什么不对称,我想你可以在电力拖动上找到答案,具体原因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相信应该是对称切除,看看图纸吧。个人意见,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C:
一般行车的运行机构会采用普通电控 ,即用凸轮控制器直接不对称切除转子电阻,分五个档位。虽然会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但由于功率较小、电阻级数较多所以没有太大影响。但这种机构在低速档时都不能长期运行,一般只作短距离调整用,否则会造成电机发热,严重将烧毁。

网友D(2008-10-25):
可能恒转矩,小功率电机不平衡切阻,启动电流小,速度低转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