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控制设备的“水平”

楼主(2006-05-27):
炼钢厂的电炉,出钢、出渣时经常要做摇炉操作。完事后炉体要恢复水平。现在用的是一个行程开关来完成这个任务,当炉体水平时,炉体将压倒行程开关,于是我们得到一个信号,来检测炉体是否“水平”。然而这个信号很不准确,指示灯亮了,而炉体并非“水平”!很耽误事!(炉体的前后倾角也许要检测)
我想请教一下,谁有更好的办法、设备、或仪表能准确地反映出炉体倾斜的准确角度。
谢谢!

网友A:
用接近开关代替行程开关应该会可靠点吧

楼主:
刚刚试过了,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接近开关,有一个等于它自身直径的“误差”,这个行程误差很难消除。

网友B:
旋转轴上加编码器,装好后记录一下零位。接入计数器即可

网友C:
用倾角传感器啊,或者两个接近开关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志文2006在 2006-5-27 16:27:00 发表的内容:
用倾角传感器啊,或者两个接近开关
--------------------------------------------------------------------------------------------
我们以前做的项目用的就是。两年了很好。

网友D:
用倾角传感器啊

网友E:
用接近开关
用两个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F:
采用位移传感器,配合动平衡效验仪即可满足,需要平衡时,按一下初始化按钮即可,不需要其他人工调节,关键在第一次将参数输入到仪表内记忆(平衡参数)。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G:
要求精度高就要用专用的平衡仪,普通的用两个接近开关或倾角传感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