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A-B相旋转编码器檢測求助

楼主(2006-05-27):
本人需要制作一台能够用于检测A-B相旋转编码器的仪器,编码器原理: 旋转一周输出24个脉冲数,速度为1秒钟1周,正转为增计数,反转为减计数,现要检测其滑动杂音(突跳),要求在2mS以上都要能用外部计数器显示出来,用示波器能清楚地显示出突跳。但能否还有相应的冶具可以检测出来,例如用PLC内部的高速计数器,或其它方法,如能帮助提供建议,万分感激 除用示波器以外是否还有其它的方法可以知道 Rotary Encoder的滑动杂音

网友A:
我看你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很经济,速度也完全可满足。

网友B:
不知道合不合你意
1、做一个原点开关,每转一周将计数值与理论值对比,如果不对则报警并将数据实时显示在屏上面,并停止步进电机的动作,双踪示波器用触发模式接在AB线上,原点开关做触发信号,这样停下来后的示波器上显示的就是这一周的脉冲数,当然如果你想看得比较清楚可以考虑用存储深度比较大的示波器。
2、步进电机要细分比较多的,这样可以减少电机带动编码器时抖动带来的干扰
3、原点开关选用石墨触点的,并加硬件滤波电路,防止原点抖动影响精度
4、想要做得更智能可以考虑用PLC通过示波器的串口控制示波器的存储,这样可以一次测很多周,然后再进行分析,当然存储深度是必要的。
5、也可以考虑计多周再过行平均测量。
当然最好是选用德维森V80小型PLC,这是保证你成功的必要部件:)
0755-26715432

网友C:
你这问题,可以找我,买我的计数器/速率表,既计数,又显示转速,还可以选择通讯和设定点输出

网友C: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D(2009-03-17):
我正想买台检测编码器的东东,不知你那个东东管不管用啊,怎么用啊13861644920罗。如果有信心的话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