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运动的设备供电

楼主(2006-05-27):
炼钢厂里的出钢车、出渣车是通过一根高温电缆供电的。车运行时,后面总拖着这根电缆来回移动,而且一旦“跑钢”、“漏钢”很容易将电缆烧坏,请问谁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轨道供电

网友B:
定向供能

网友C:
可以参照大型行车电源供给方式,滑板接触

网友D:
我觉得出与安全的问题考虑轨道供电和滑板接触式供电都不现实至于定向供能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懂了

网友E:
见过行车上的电磁吸盘吗?电磁吸盘用的线是用一个滚筒卷起来的,可以用那个滚筒把钢包车电缆卷起来,吊在空中,比较方便!~~~

网友F:
我觉得应该象行车的小车供电方式一样

网友G:
  用轨道供电比较安全,但是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