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编程

楼主(2006-05-27):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我用的是FX1S的PLC,我现在在做一台设备,有5个检测位置,前面3个是检测位置.其中随便一个位置检测产品不合格,就在5的位置出来,合格的产品在第四的位置出来,该用什么指令啊,机器是连续运行的,就是说产品是一个接一个的,第一个位置检测,第二个位置检测,第三个位置检测,一二三任意的位置检测出坏的产品就在五的位出来,好的位置就在四的位置出来.

网友A:
这是很容易实现的啦!!

网友B:
要具体说清楚控制结构.
广东东莞:13532995757

网友C:
用步进顺控,例如:在初始状态,以启动为条件,转到S20工步。在S20工步,驱动传送带,反映第一、第二、第三传感器的X触点并联为条件,转到S30工步;正常产品到达第四传感器,转到S40工步。在S30工步,输送带转动,以第五传感器为条件转到S31工步。在S31工步,推出不合格产品,转到初始状态。在S40工步,推出合格产品,转到初始状态。
请参考

网友D:
对,用步进梯形图就可以解决!

网友E:
我觉得用简单逻辑控制就行啊

网友C:
步进也不复杂,还显得思路清晰。况且多次驱动输送带,简单逻辑控制不允许双线圈输出,可能会更加复杂。

网友F:
怎么熟怎么用。

网友G:
条条路通,

网友H: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步进的梯形来进行控制的,但我想请问一下同行们有没有比这个更易的方法啊,如果有烦请讲解一下,

网友I:
有哪位台兄知道从哪个网站下载欧姆龙编程软件吗,请告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