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紧急求助:关于WE5电磁换向阀的问题

楼主(2006-05-27):
我用的电磁阀型号是3WE5B6.0B型,属于脉冲型,24VDC,有4个孔A、B、P、T,P接液压泵输入,油从P腔进,T是回油腔,A、B接油缸,以控制其升降,但是我点通A或B,油缸并未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1.检查阀块是否对?
2.手动电磁阀使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