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被格式化无法修改

楼主(2006-05-27):
三菱PLC程序被格式化无法修改,请叫高手该怎么办!SOS!!!

网友A(2008-05-24):
重新写就可以了,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三菱PLC程序被格式化?

LZ意思是PLC的内存被清除了吗?

还是硬盘被格式化了?

网友C:
硬盘格式化了可以找个数据恢复软件,不过成功率不高/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