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数 故障

楼主(2006-05-27):
电机修理后出现的故障,本来是换向器表面毛糙,拆下来精车重新装机后出现以下故障现象,
  现象:电机空转(带齿轮箱)基本正常,电枢电压有1V的跳动,当加上负载后(用于挤出机调速),原来空转1200转的转速,下降到200转,电流输出监控显示为100%,检查电机的碳刷表面接触良好,测速电机良好,驱动器在电机修理之前正常,在低速时有抖动现象,
如果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请指教,

楼主:
补充:
驱动器为:西门子6RA22,电机也是西门子的

网友A:
这样的毛病出在磁场上,

楼主(2009-03-19):
高人呀,确实是电机的励磁出现问题了,有一组断路了,只是一般的仪表没有测出来,后来交给专业维修的解决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