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川伺服器内的电子齿轮比的设置

楼主(2006-05-27):
   小弟现在在用安川伺服器和安川伺服电机做高切纸机的,主要是速度与定位精度高.用FX2N-PLC和台湾一种人机界面来控制的.
   现在小弟不明白那电子齿轮比要怎么样设置的,伺服电机上本身就有一个编码器的,16比特,16384脉冲的,在外部有还有一个编码器5000P/R脉冲的,是用变频电机带动转动轴来转动的,记长度的,而伺服电机是用来带动滚筒切纸力的。现在我们那伺服器内是分母为900,分子就不是很清楚的,我知那900是最短的长度450mm*0.5mm的精度的,分子是怎么样求得呢?比如在人机界面里设置450长度,那滚筒切纸刀转一圈伺服电机就要转上6转,就可以一张450长的纸,而那外部编码器在转上1.5转刚好才是450长的,而切500还是一样,切刀还是一圈的,只是外部编码器圈数多一点的,这样那分子是多少呢?那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外部的编码器是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之间与电子齿轮比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每改动一次长度时,分子与分母多要变化吗?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计算一下,不同切长下,外部编码器输出多少个脉冲需要伺服电机转一圈。

改切长的时候,换分子就好,不用每次都改分母。

楼主:
   多谢刘大哥!
   伺服电机要转6圈,那切纸刀才能转一圈的.无论长度是多少,伺服电机它还是只转6圈的,每刀就是一张纸的.如450mm,分母就是900,外部编码器就要转上1.5圈,就是7500脉冲的,那分子就是7500吗?要是长度为1400mm,那外部编码器脉冲是39704脉冲,那分子就为39704吗?在分子上的数是伺服器自动改吗?因为现在那台机器我们只要在人机界面里输入要切的长度就可以的,切出来的纸误差在正负0.5mm内的.在人机界面里改后,是由PLC运算出长度所需的脉冲在传到改伺服器内的分子吗,还是不经过PLC,就直接从人机界面给伺服器吗?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内的编码器,每切一刀时,编码器就要转6圈,脉冲就是98304脉冲,这脉冲给伺服器内是启到什么作用呢?
   小弟我是我是刚学的,还有好多不明白,多谢刘大哥与各位高手!

网友A:
“是由PLC运算出长度所需的脉冲在传到改伺服器内的分子吗,还是不经过PLC,就直接从人机界面给伺服器吗?”
数据由谁来给,看你操作和编程方便。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内的编码器,每切一刀时,编码器就要转6圈,脉冲就是98304脉冲,这脉冲给伺服器内是启到什么作用呢?”
对于你的工作方式而言,你可以不管它,它的作用只是让驱动器知道电机转了多少。

网友B(2006-06-27):
你是在做1400或1700的分切机吧,我做了N台了。
siyi14@tom.com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2010-09-14):
为何安川伺服停机后仍然还会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