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WinCC 通过OPC通讯

楼主(2006-05-27):
请问:
可以使用WinXp进行WinCC-WinCC 通过OPC通讯吗,我的驱动全丢了只能使用WinXP?
我使用WinXp进行WinCC-WinCC 通过OPC通讯遇到了如下的问题:
1)通讯手册让使用域,但是我建立一个域opc,计算机抱错"不能联系opc的域控制器"
2)我使用了计算机工作组"615test",进行通讯,配置DCOM,但是在客户机上,使用OPC条目管理器时,该管理器显示字体十分小,根本无法识别.最后当在正数第二个MICRO...(看不清楚了)中找到了工作组"615test"打开后,服务器上打了一个红杠(无法访问)
请问各位赐教

楼主:
请各位指教
WinCC-WinCC 通过OPC通讯,不用在使用西门子的通讯卡了吧,只用普通网卡就可以可吧
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07-01-12):
OPC我用的是D-LINK卡和世纪星,CTECT等通讯过。只是不同的网卡要进行不同的设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