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NC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27):
突然有个问题,NO,NC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想了一下,可能有下列几种:
(1):NO,按了就O,就是按了就合;
       NC,按了就C,就是按了就开。
(2):NO,保持OPEN,常开;
       NC,保持CLOSE,常闭。
大家发表点意见。

网友A:
NO=Normal Open; NC=Normal Close。

网友B:
同意2,按规定应该这样吧?

网友C:
应该是
 NO=Normal Open; NC=Normal Close。

网友D:
‘Normal Open’、‘NC=Normal Close’分别代表什么?有什么区别?

网友E:
Normal Open,字面就是"一般时候是断开的",叫做"常开"

网友F:
 NO=Normal Open;常开 .NC=Normal Close  常闭 。

网友G:
上面说的NO、NC是在不通电的状态下触点的常开、常闭而已。

网友D:
C 是 connection ( n. 连接, 关系, 接线, 线路, 亲戚)(金山词霸) Close 的解释(金山词霸): v. 关, 关闭, 结束, 停止, 使靠近, 靠拢, 会合, 包围 n. 结束 adj. 近的, 紧密的, 精密的, 齐根的, 封闭的, 亲密的, 闷气的 adv.

网友H:
我在一本COOPER压缩机的资料首页看到介绍控制板时,上面写着什么FBA,SSC,SSG,TRA,TRB,TRC,TRD,我和控制方面的字母代号对比,怎么也对不上?

网友I:
NO代表常闭点
NC代表常开点

网友J:
C确实是close

 白鹤: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29 9:24:00
    我在一本COOPER压缩机的资料首页看到介绍控制板时,上面写着什么FBA,SSC,SSG,TRA,TRB,TRC,TRD,我和控制方面的字母代号对比,怎么也对不上?

SSC,SSG会不会跟固态继电器类似的什么东西?
TR似乎是变压器,呵呵,这种东西要对着图纸才能大概猜出是什么东西的。

网友K:
no是常开------------nc是长闭!

网友L:
下面引用由hhhaosz在 2006-5-28 18:17:00 发表的内容:
   NO=Normal Open;常开 .NC=Normal Close  常闭 。
--------------------------------------------------------------------------------------------
正确

网友M:
我不知道这也是问题?

网友N: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O:
我同意edm的话。
  我不知道这也是问题?

网友P:
no =off
nc=on
在没通电的情况下

网友Q:
    按钮上一般会有  C    NO   NC  C表示com  当连接 C--NO表示连接常开电路按下按钮后电路接通  当连接 C--NC表示连接常闭电路
按下按钮后电路断开!!!!绝对正确   否则  你的  开关有问题  请立即更换!!!!!!1

网友R:
就是一个常开,常闭吧,我看到很多继电器和I/O端都是这样标识的

网友S:
在没有动作的情况下
NO,保持OPEN,常开;
NC,保持CLOSE,常闭

网友T:
有一天我考一个机电和系大专生,高级电工.
NO和NC在电气元件上表示什么,
他说是开和关.
再考一下PLC输出的一个个小方块.
他说是电阻

网友U:
NO常开点,NC常闭点

网友V(2010-04-02):
你说的两种情况还不都一样嘛

任何电器上面的NO就是常开点 NC就是常闭点  在通电或则接受到其他信号时[例如接触器 时间继电器 压力继电器 温度继电器等] NONC互变就是咯!

网友W:
扯扯扯扯扯扯 扯扯扯 扯扯扯 扯扯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