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新手求助: MENTOR II 经常断电

楼主(2006-05-28):
MENTOR II 经常断电,过一会自动上电,没有显示故障代码,LED全为0,电机为30KW,440V,励磁180V。请各位大师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A:
可能是显示板坏了。

楼主:
用了八年,现在显示也没有了,看来只有换新的,

网友B(2006-07-06):
拨打021-54260668找桂工

网友C(2008-09-05):
不是面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