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系列PLC A2USH-S1

楼主(2006-05-28):
[b]求助:在三菱A系列PLC A2USH-S1 中,上升沿脉冲输入(LDP)怎么输入不了?到底有没有上升沿脉冲输入(LDP)的呢?或者我想用这样的脉冲作输入,应该怎么样使用呢?怎么样处理的呢?有哪位高手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请问你的那个三菱A系列PLC 在哪找到的?
   能帮个忙,把你的三菱A系列PLC发一份给我么?
我现在也急用
谢谢你了!!
   lidu20mm@163.com
我的QQ是306453324,加下我!!

网友B:
直接的上升沿脉冲输入指令是输入不了,可以用:
LD X0
PLS M0
然后用M0作为XO的上升沿脉冲

楼主:
海上海客:你好,谢谢你的指导,但这样我不就要花好长的指令才能完成??还有利用PLS M0,那我后面还要通过RST M0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A系列的PLC也不能成批复位呀,(不能用ZRST指令),

楼主:
海上海客:你好,谢谢你了,原来我搞错了,PLS是不用复位的,不好意思了!麻烦啦!有机会还要向你多学习。。。

网友C:
三菱A系列是有这个缺陷的,反而FX和Q系列都能输入,应该是三菱的工程师在原始开发的时候就把这个功能屏蔽了的,后来发现还是有用,就在Q系列上增加了

网友D(2011-04-12):
各位大哥你們好!請問你們有A2USH CPU-S1的電子擋騙程手冊嗎?就是指令等等。另外這是A系列的PLC嗎

有電子當能發一份給我嗎?謝謝!小弟郵箱:yuan_xi_m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