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精确延时

楼主(2006-05-28):
定时器一般都是受扫描周期的影响,所以定时不准,如果我想延时精确,时基1ms,我用的是cpu224,是否只要用那T32,T96就可以办到了,那和定时中断有什么区别?这个不是中断吗?用法和一般的定时器一样吗?

网友A:
你是控制什么玩意?定时不准?

网友B(2006-06-27):
不一样的东西。定时器确实受到扫描周期的限制,虽然时基是1毫秒,但是不表示能精确到1毫秒。我想中断可以做到1毫秒的精确控制吧。

网友C:
建议你用中断,这么准定时器我没办法办到